7300花屏

楼主(2011-06-09):
今天同行拿来几十张无铅的7300显卡,以加焊就挂了,上面是200度,下面是220度,加焊没有挂的还要比以前还严重,求求高手指点

网友:
首先要看显卡是什么牌子的呀。不是每张显卡花都是芯片空焊的问题呀。也有些是显存的问题。特别是那种三星颗粒的 。后缀是14的 。加焊后会更花  还有无铅的最好用3温的BGA加焊。效果比较好

网友:
没有测试结果就加焊,这卡就死得冤了!!

网友:
最好上传个图纸。我们看看到底是上面情况。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加焊GPU 是不明智的选择。在说了那个有些显卡容易坏显存呢 。特别是那个翔升的 7300GT 只要是那种雪花点点的花屏。肯定是显存问题。你加焊GPU会导致更花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风枪加焊一下,比以前要点了,还是有点花

网友:
七彩虹的做桥成功率不高,我用的就是三温区的

网友:
PCB受潮了,也会这样 小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