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不开机维修思路,进来把...

楼主(2011-06-09):
此主板开关针脚上边有0.9的电压不对把  我发现是有3.3经过一个8.5k的电阻后成为了0.9,请问这是有问题把,最起码应该有3以上的电压他才开机把,请问这是那里问题

网友:
你这个问题比较抽象。我见过V星的主板主板开关脚只有0.9V一样可以开机。你那个主板要是 不开机。首先要看看开机的几大条件满足没有呀。别在一个问题上纠结呀。多看看其它条件==

网友:
长见识啊!!!!!!!!!

网友:
很明显不正常的, 如果经过上啦电阻的接3.3V。
这边的话也应该是高电平, 你把IO,那个上啦电阻。线路中电容  这些都会影响的。

网友:
上拉应该是3.3你仔细查一下相关电路.

网友:
查什么电路啊,说明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