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A 进水简单修复一例

楼主(2011-06-10):
E43A 进水
板号:DALE9EMB8D0 REV  (论坛上的图纸有些地方对不上号)2010年出的机器

同事已经将进水的地方处理干净了,交给我是说电压已经全部打开了,就是屏没显示,事情太多就没修了。拿回家来,接电源看电流跳变很正常,于是外接显示器,有显示。那就是LVDS接口有问题了。

测CN3 1,3 脚VIN正常  2,4 LCDVCC 没有 LCDVCC通过以下转换而来

+3V 有 3.3v R32 1脚 只有1V多点,这里出问题了。15V 正常。把Q3摘掉,LCDVCC已经过来了。接上屏测试还是不亮。在测CN3的11脚  DISPON 没有电压

把R37翘掉 ,把R26(没装的)导通。D2已经有3.3V  但是CN3 11脚 DISPON 还是没电压,断线。飞线一根。心想这下该好了吧,满怀希望接屏,还是没有显示。真打击人啊!

        暂停一下,屏供电,开启信号都有了,还没有显示那就是码片的问题了,查CN3 的6 8 脚,

3,3V上拉正常,打阻值两者也一样。看着论坛里的图纸(这里不一样,害我花了大把时间去找R438 R440 )

显卡附近找遍了找不到。还好学校突然停电了,这可救了我。打了个电话,电话打完也来电了。既然图纸找不到,那我就跑线吧。3分钟没要就找到了,接到R144 和R200 上面去了。晕死哦。打阻值正常。(其实原来打CN3 6 8 两脚阻值就是正常。这里有点多余了)

         没有办法,在看看进水的地方正好在R25 R19 这两个正是码片的时钟和数据线上的两个电阻。之前已经测了是正常的。无聊拿烙铁又给加焊了一下。呵呵,接屏竟然亮了。

        测试了一下时亮时不亮,应该是哪里还有虚焊,但是压住R37 就可以了。之前拆过R37,所以加焊一下OK。

        故障比较简单,可是电路图不对,害我花了大把时间找那两个电阻。看来这种找个10分钟还找不到最好还是不找了,跑线来的更快些。不过还是要感谢图纸,感谢提供图纸的同志。没有图纸那我估计还得花更长的时间。

思考了一个晚上,总觉得这个故障有点奇怪。R19 R25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CN3  6,8脚,在没有加焊那两个电阻前得阻值是一样的,主要问题应该是我动了的R37,因为它所以时亮时不亮。

网友:
上面那个是REV: D 怎么来了个笑脸图标了

网友:
: D 就是笑脸代码

网友:
Q3损坏?
  断线?
这2者才是故障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Q3,我换了,也飞了线。这两个是故障点。但是当时还是没有显示。白屏的,背光已经打开了,LCDVCC屏供电也有,就是没显示,所以才去查码片的,也许是运气好的原因吧,加焊了一下那两电阻,就好了。R37确实是我人为制造出来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Q3换了,线飞好后,装好R37应该就OK啦!

网友:
我上次看了一下,有个E43L,他logo是金种子酒的,外壳都是这个标签,看了帅,想把那BIOS备份出来,但人家是新机器,不能拆吧,然后就没有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