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6-10):
有块那个ASUS的 P5P800-VM主板。这个主板开始的问题是U座虚焊。后来换了个U座后主板可以点亮。但是问题出来了 。主板点亮后报错。具体是什么英文就不清楚。好像是 USB错误。在第一个画面就不动了 。键盘也没有反应。南桥到USB的线路也跑了一下。都是通过那个000排阻到那个USB接口的+ - 数据线上的。5V电压正常。+-的阻值在570左右。南桥换过。问题依旧。望高手指点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报USB错误,15M关机。
这种情况一般是供电引起的,看下板子上的跳线帽有没有,一般有标记的 +5V 5VSB
还有就是供电的阻值,今天我也修到华硕报USB错的,他的供电脚经过一个472 和822
电阻到南桥的,之后我量到南桥的信号,有一个不正常。

网友:
这板的话应该很少报USB错的。大部分报的是CHASSIS这个错。不知LZ在显示上是不是有这个英文啊!可以在基地搜下这方面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