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T60的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6-10):
把南桥换了还不行 后来才查到 PMH4到H8 的XP总线有一根断线了 飞一根就OK  高手 说下怎么回事啊!!

网友:
请问楼主这根断线是怎么查到的啊?谢谢。

网友:
什么是xp总线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怎么查的咱们暂时不讨论。我也很好奇什么叫XP总线???那装上WIN7系统是不是又得改名叫WIN7总线???

网友:
细听端详 XP总线,楼主不肯说明?

网友:
应该是说系统管理总线吧

网友:
DIY新名词第一次听到

网友:
SM总线 吧。。。。

网友:
哦 原来如此

网友:
工厂级的维修水平呀

网友:
   厉害,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查SPI线路了,十分不解,还请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