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1 一亮一灭故障 求助

楼主(2011-06-10):
晚上接到一台联想L171 显示器  加电后 亮一下就黑屏 有时候亮一个几分钟黑屏 拆开一看 电源板和驱动板是一个整板 本人是新手 没有见过这样的板子 经测量 供电 都正常 怀疑高压线圈问题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高压板  灯管试试

网友:
有一根灯管老化都会造成反馈不正常

网友:
先确认灯管没问题在换线圈

网友:
若供电正常的话,先用通用高压板点灯管,正常的话,修高压板!否则换灯管!

网友:
高压保护 了

网友:
刚刚加焊高压线圈 现在出现掉电现象 就想供电不正常一样 亮一下 就掉电 然后在开 就好了  多开关几次就正常了 搞晕了

网友:
灯管测试了 是好的 这电源板一体版和驱动板是一体的

网友:
量量电压正不正常 ;如果正常 断开高压供电,看看还会不会掉电 ;还是掉电的话查查驱动板部分  有个稳压管比较常坏

网友:
联想L171质量很好 给你一份资料 希望你修复此机

Lenovo L171 中文手册.pdf

网友:
先用灯管测试工具试灯管,没问题就是高压板或电源板,不过灯管坏的可能大点。

网友:
黑屏,再按开关亮不亮 ,这个显示器一般爱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