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的疑问,请懂的大师帮帮忙。

楼主(2011-06-10):
再MHDD中扫到的红绿块擦除了好几回,还是擦除不了,请问能用PC3000将这些红绿块加到P-LIST去吗?

网友:
开自校准就可以了

网友:
开SF就OK 重新校准

网友:
MT的可以扫描加P表;希捷的要开自校!

网友:
mt的 可以转表  mt盘 若果g表有数据 检测的时候会有 绿点所以必须转表
细节的 就要sf了

网友(2011-07-10):
什么牌的硬盘,MT就自效准,ST就F级,WD就内部低格看看

网友:
维修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开自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