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的恶心板子,板号BA41-00809A,开机挡LOGO

楼主(2011-06-10):
三星R25的恶心板子,板号BA41-00809A,开机挡LOGO,然后就不往下走了,如果修过的朋友应该明白是怎样的情况
拆过所有外设,光驱、硬盘、无线、蓝牙,无效。
一开始加焊南桥后,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但客户拿回去用没几天又是返修。
后来加焊显卡,又是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但客户拿回去用没两天还是返修。

再后来一咬牙,和客户吹水了一下,让他花钱把南桥和显卡芯片都换了,本以为可以相安无事一段时间,没想到故障依旧,拿回去没几天还是返修回来。

想问一下各位师傅,有修到这机器的板子吗?老是返修,客户态度还好,但自己也会怕啊,还有这机器散热似乎很差,显卡温度居然检测不到。

网友:
把南桥取下来重新做,加焊无铅的不一定好。

网友:
南桥已经被我换掉了,还是一样的毛病啊

网友:
是否可以刷下BIOS看看呢

网友:
三星的机器做起来麻烦.

网友A:
我也有台R25,原来是花屏,换了显卡后不显示了,扔那里都半年了。。。郁闷的很

网友:
  恩、 建议刷刷BIOS 试试看。。。

网友:
三星板子PCB做的不好 做BGA时主板就容易做出别的故障来  确实很垃圾

网友:
LZ我顶你 啊  我的机子和你的一摸一样啊

网友(点评):
顶你个鬼,哥不需要你顶

网友:
我感觉还是SB有问题,你好好在做做,我今天搞了一台CQ40,有待机没开机,换SB后ok进系统,没声卡,开始以为是软件问题,折腾了一个下午,到晚上才把注意从新到硬件,查声卡,发现供电均正常,无奈从新做了SB,识别出声卡。有时BGA做不好也会出莫名故障,再有,换个新芯片吧,测试芯片有时会有问题

网友:
对  很可能是bios的问题 刷下看看

网友:
弄过!把南桥重做吧,这桥爱虚得很!

网友(2015-09-26):
这种不稳定的机器最好换主板不好修

网友:
     刷BIOS  ... 改下散热。应该能够 解决

网友:
R25 板子好薄的 变形。。或者没做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R25,原来是花屏,换了显卡后不显示了,扔那里都半年了。。。郁闷的很

花屏最大的可能就是显卡屏线,屏显就不说了,所以你显卡可能没换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屏最大的可能就是显卡屏线,屏显就不说了,所以你显卡可能没换成功

纠正个错别字哦,屏线就不说了。最基本的,肯定换过了吧

网友:
这个板子卡LOGO好像是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