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加电掉电

楼主(2011-06-10):
宏基4520一手机 来时有背光无显示 乍一看 显卡问题 加焊亮了 接硬盘 windows滚动条掉电  在论坛上一查 又说显卡 又说集成桥 还有说U座问题 到底 啥问题呢? 我只动了 显卡

网友:
原来如此,一般来讲重植桥就会好吗?学习了。

网友:
做北桥吧,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种北桥加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MCP67的桥最易出空焊,加热或重植一般就能解决这问题。

网友:
这个桥加焊温度要掌握好 温度高容易短路

网友:
桥希乱,很容易就爆了哦。

网友:
4520掉电就是整合桥引起的 ,更显卡没关系\

网友:
4520掉电就是整合桥引起的 ,更显卡没关系、学习啦

网友:
干北桥 一定要注意温度

网友:
集成桥比显卡更容易坏,应该先考虑桥

网友:
集成桥有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我自己的就是这样,都加焊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扇热没得做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