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00显卡半小时左右黑屏。

楼主(2011-06-10):
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是开半小时左右黑屏。黑屏后声音都正常。显示器显示无信号连接。请高手指点一下。本人没修过显卡。上面的电容没有明显坏的迹象。
显卡
黑屏

网友:
一般是主芯片虚焊 你用软件测下 看看什么结果

网友:
我看显卡温度也不怎么高呀,50度左右。

网友:
查下输出接口相连的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