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的示波器到底够不够用的

楼主(2011-06-10):
  想进一步提高修本本的成功率,示波器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有些迷糊的是100M的够不够用的。还有就是ADS1102C和ADS7102S同样是100M的,价格相差怎么那么大的,差别在哪的。

网友:
对于一般的 维修开关电源,测测SPI ,LPC,PCI,晶振够用了,前端总线的ADS#波形也 可以通过下级总线来判断有没有下来,一般来说够用了哦,再说今后的 I5 I7前端总线都集成在CPU了 不需要测了。个人见解希望大家讨论。

网友:
那么多人都够用,想必你也够用。一般差别在所用元器件和存储长度和反应速度上。

网友:
我是新手,进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
100M 一般都够用了吧 我这个30M 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