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A 8I915MD-GV 主板CPU使用过高(此类大家很少修到发了分享一下)

楼主(2011-06-10):
此板客户送来的时候就说 CPU使用一会就100% 开机上QQ都这样我拿到手一测CPU电压有点低 1.17V 感觉是低 了。但是能开机。。就在想呢 和这有关难道是PWM解的电压有问题。所以就换了PWM 不好
样。。思路不对继续找。就想到有个信号:PROCHOT#    CPU过温指示)
   大概可以解释为:
CPU的温度传感器侦测到CPU的温度超过它设定的最高度温度时,这个信号将会变Low,相应的CPU的温度控制电路就会动作。 我一量这个信号电压真的偏低了 ,,找到问题。这就好办多了 。。最后走图看问题一量具知道很简单的 ,跟换 LM358  此板OK  测试在也不会温度到 100%了。上图 :   此信号直接到CPU的     希望对大家用  让大家学习了 此信号 。。夏天了 主板高温的很多 。这是个方向。。

网友:
PROCHOT# 正常时是高电平,如果是低电平就会生效了,生效之后就会发给CPU,作用到VID组合,然后电压就改变了,楼主是高人呐受教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这种主板都不知道怎么修呢。从来都是不修 ,原来可以这样。看来有图纸就是好。要是没有图纸我想这个问题也不好修吧。不过是个思路。下次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先弄个图纸在来修。应该可以修好吧。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