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解(1)

楼主(2011-06-10):
好久没有发帖子了,找个题目大家来解解。题目看起来简单,但并不是非常容易解出来,努力一下哦!
来自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电路理论习题集》,书是从英国翻译过来的,书上有答案,不过答案不正确。

网友:
R=14欧姆

网友:
R=12Ω
16-4
嘿嘿,我 是看几眼后乱算的。

网友(点评):
渐行渐远了。

网友:
唉,惭愧呀,看了张老师的这道题之后毫无解题思路,最终决定通过实验求解。由于条件所限,没有图中的数值电阻,于是采用下图模拟:

V1、V2采用彼此隔离的两路稳压电源输出,R4为电位器。实验过程:用UT61E万用表测量R6两端电压,调节R4,至0V(实际大约为0.12mV左右就认为可以了)。实验结果:当R4=9.33k时,R6中电流近似为0。

张老师,您老身体看来渐好,我最近对电路基础计算很感兴趣。昨天还和新招的维修员发了一通脾气,让他搭个10mV直流电压信号电路,竟然连分压公式都想不起来,两个新来维修员都是如此!不过发脾气归发脾气,工作还是要做的,于是给他们讲了分压公式和内阻考虑的问题。唉,悲哀呀,高中的东西都不会用啊。

上次去您家,曾想和您提和您学电路基础计算的事,但见您身体不好,没敢。另外,我现在业余时间在写一本电子初学者入门的书,已经1年多了,10个章节,5个附录,但还没有1个章节写完的,唉,惭愧。我想等告一段落,就去登门向您老请教。

网友(点评):
书本上算错是他的计算方法出问题,这种问题计算中方程要尽量不包括变量R,R放到最后计算。你这个图如果所有的电阻阻值和电压源数值都精确的话,答案应该是9K。去掉横向支路用R4=9K,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如果计算开头把R包括进去,很可能产生高次方程甚至非线性方程,计算难度大大上升,精度肯定下降,最后费了大力气力得个错误解。

网友(点评):
你的试验结果已经非常接近理论结果了。做了个不错的实验验证。谢谢。

网友:
哎,看了,没有什么思路啊,用叠加定理不会算。不过对这个很有兴趣,把模拟电路的书看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张老师指点,我不是学电子专业的,学临床的。高等数学都没学。回去找书看看这些内容去。

网友:
看来能解出准确答案的人不多,还是我给个解法吧

这类题要先避开变量R来建立方程:
U点由KCL有方程:
(U-W)/4+(U-V)/6=(10-U)/2 ------(1)
V点由KCL有方程:
(U-V)/6=V/8   得U=7V/4 ------(2)
横向W和V之间的支路方程(I=0,电阻上的压降为0):
W-V=2,得W=V+2 -----(3)
把(2),(3)式代入(1)
解得V=4.6316(伏)   W=V+2=6.6316(伏) U=7V/4=8.1053(伏)
4欧支路电流为I4=(U-W)/4=0.3684(A)
现在R上的电压和电流都知道了
R=W/I4=18.0011(欧)

注意:我们在得到R上的电压和电流以后,到最后才计算R,中间的方程不涉及R,这就是关键所在,避免了解高次方程或非线性方程。

网友(点评):
一处笔误:(U-W)/4+(U-V)/6=(10-U)/6 ------(1)应为 (U-W)/4+(U-V)/6=(10-U)/2 ------(1)

网友:
谢谢linuxabc,打字出的错误改过了。

网友:
不好意思算错了昨晚,我用的是KVL,今天重算了一哈,uw之间的电流是7/19,uv之间的电流是11/19,不用小数,算出电阻是整数R=18。感谢张老师老师的解答,顶一个。这种题一般用电路分析的基本方法就可以解决,对吧张老师。

网友:
我用Multisim 10.1模拟了一个结果是正确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W和V两点电压是2V才没有电流流过。

网友:
做维修必须具备你说的这种知识吗?张老。。你说的这我都不懂。。。是不是我只能回家种地了。郁闷。。祝你老身体棒棒,吃麻麻香。。。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我要说的是做维修可以不掌握这些比较深的电路基础。
其次你是否适合回家种地,要看能不能学懂比较浅的电路基础。如果不能,那还是改行吧,种地是个出路。

网友:
一点都看不懂,知识有限,相差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