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实验室仪器:JX-1A型加速度校准仪.求助!

楼主(2011-06-10):
图片 和说明书
开盖查驱动线圈100欧,测速线圈170欧,和说明书上有出入,
在驱动线圈端并入一喇叭,喇叭能有振动,调面板上右下角的点位器,AC挡0~~7V有变化,喇叭振动随之加大 ,个人判断振动台坏
这个是个圆柱体,两端靠卡簧支撑,两个线圈由小孔引入 ,看上去比较难拆,估计线圈有短路,不想拆了,想找个成品,
求救各位,大家在哪有见过吗?或指条路子!先谢谢大家!

网友:
今天把它给拆开了,其实也很简单:震动台是一个固定的大磁钢,中间孔穿一根锣杆,一端是驱动线圈(黑色朔料骨架),另一端测速线圈(铝骨架).
正弦电压加在驱动线圈上使锣杆产生往复位移,而测速线圈感应出的电压做反馈.在面板的指示表上反映出来.
调节面板旋钮能改变正弦电压的大小,随之改变震动的大小.
经查,铝骨架生锈,使锣杆卡死.锉平后,整机可以震动了.
但,这样处理不保险的,铝生锈发胀会很快复发.大家有好一点的方法吗?
厂家是不想找了,直接向我要求发回去换震动台,报价一千多!

网友:
你看涂些油脂防锈是否可行?
另外1000多的报价不算贵。

网友:
谢谢斑主,WD-40已喷了一层了,但还是不放心
涂漆的话,局部已经不平,会卡住.可能要重车一下骨架.
这个东西维修费不能超过400+(原价的十份之一),否则就不修,捞不到好处了,呵,没办法

网友:
铝生锈是越来越快的。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