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3A2T(VGN-FZ35)开机花屏,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6-10):
    昨天客户送修一台SONY本子,开机花屏,不能进系统,安全模式也不行。如果连续多开机一会,图像就又正常了。
  拆机后,发现显卡已经BGA。从故障现象看,是显存还是显卡?请大家帮忙判断一下。

网友:
像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90%机率是显卡问题。

网友:
如果屏没坏那就是显卡问题啦!!!

网友:
我认为90%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么,OK了就换个芯片

网友:
我判断有可能是显存问题。客户还没有回复。

网友:
我感觉是显存吧

网友:
NVIDIA GeForce 8400M
哥们,这本用的是大名鼎鼎的N8系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如何作一般的判断,就是什么现象判断为显卡问题,什么现象判断为显存问题。

网友:
外接还是一样吗?这机器怎么看怎么像屏的dip开关没跳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