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的点位问题

楼主(2011-06-10):
笔记本的设备,比如声卡,网卡等等,如果它们复位都是低电平有效,那复位后那只复位的引脚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求解

网友(点评):
由低到高,维持高

网友:
这个问题很傻!像你说的如果是低电平有效,那复位后你说他应该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如果是持续的低电平那这个复位就没有成功有效!记住一句话:我个人的看法是,电子产品是没有大脑的!他不会思考!也不会认识字!如果你要让他复位,他只能识别0和1的区别。也就是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变化!比如你去按你显示器的开关,开机时你按住开关不要放!看他会不会知道你按了开机命令?明显的他不会开机!因为你只给了他0没有给他1哈哈....这个问题越说越多了....

网友:
呵呵 楼上说的很经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太经典了     哈哈    复位信号是一个高低高的跳变    复位正常后是一个高电平

网友:
2楼讲得很经典,

网友:
我原来修一台dell机器的声卡,正常用的时候复位脚是没有电压的,意思是高电平复位?

网友:
楼上斑竹解释的很到位,我也顺便学习了,谢谢

网友:
2L的同学说的很精彩,言简意赅。。。用现实中最简单的例子诠释了复位的工作过程。。。你不去当教师太亏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延时 提供复位 怎么理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就应该是利用电容的冲放电过程来实现延迟的吧。没有人教过我这个,只是个人理解,不知有大侠解说没?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实际上我感觉如果想让别人懂的话就应该这样讲,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如果我师傅也能这样教我就好了.....没这么累了!刚刚接触这个行业对于专业术语很是头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 能具体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是会有个充电延迟,电阻也会延迟吗?怎么达到的?  谢谢。

网友:
要了解电容的充放电是维持动态平衡

网友:
笔记本要工作 复位应该为高  置为无效才能工作

网友:
版主解释的很到位! 让我想明白了其他一些信号的问题了!

网友:
呵呵,还是很好的,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版主,声卡复位是高还是低有效呢?

网友:
我看你们讲的非常不错,学习了

网友:
电容电阻进行延时复位的电路好经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