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U210笔记本 键盘全不能用

楼主(2011-06-10):
MSI U210笔记本 键盘全不能用,只有一个键:CAPS LOCK这个大写键,按的话出来S字母,其它的都不能用
但是把键盘拿掉,用万用表碰键盘接口的引脚,会有字母出现,那应该主板没能问题,但不可能这么邪的事情都有吧,
全部不能用,而且这个键盘,淘宝上没有卖的,不知道怎么好

网友:
找个能代用的,换上试试、。

网友:
先换个键盘试下,不行的话就换键盘控制芯片,或是南桥

网友:
没见过这么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