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盘掉点,有事么?

楼主(2011-06-10):
400元回收清华同方超锐K431(无硬盘),桥还鼓包了,不知道,赚了,赔了?
结果去掉NF-G6150-N-A2桥以后,吓了一跳
谁水平怎么差?还是动手脚了?
掉点了

看样子,这2个点,都有用

网友:
哈哈,补线麻烦呀

网友:
废了,没用了

网友:
机率太小。好麻烦噢

网友:
查点位图,飞线

网友:
不是空脚就补线咯,这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
只有找点位飞线了.哎.是个麻烦事儿

网友:
好像是个空的吧?

网友:
补线细活啊

网友:
飞好线后。打点绿胶就OK了。我上次有台也是掉点了,飞线做桥后成功修复。

网友:
边上的那个是空脚吧

网友:
就掉2点 自己补下

网友:
细心点这东西容易短路,最好搞点绿漆,可以搞定!

网友:
是个麻烦事~

网友:
有次我也掉了2个点,装上去后开机,拷机正常。

网友:
要空点的话没嘛啦

网友:
仔细看看掉点的地方是不是空点,不是的话唯一解决方法就是接线,你这个地方接线的话应该很好接的,在边上,成功率应该可以达到90%以上的,相信自己啊!

网友:
上次论坛见到一贴,,那位牛人,补点,30多个点,,都补出来了,你说,,我们碰到几个点的,,顶着头皮上,看到了修好后能卖钱,,修不好的当料板,可惜了,,,修到桥爆为止!

网友:
两个小小的点而已...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网友:
补线就行了,打上绿油

网友:
补线上绿油。。。

网友:
看下点位图就知道了啊

网友:
如何补线

网友:
LA建议用显微镜看下是不是空的点

网友:
我有一个朋友是专门做补点的 我问过他说用显微镜看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