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1-06-10):
一台杂牌液晶显示器.通电后屏有些白,但上面有很多竖线.用通用板点则是屏发青,灯管已经亮了,初步确定是屏有问题.但是屏是的电压正常.不知道什么地方坏了.请同仁指教.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是怎么个花,排线插接口那个地方,进灰尘,显示会不好。

网友:
那个问题有可能是软派线引起的修不好了

网友:
这种上屏坏了。,只能换屏

网友:
软排线坏了  需要专业的机器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可以排除屏线和驱动板的问题.如果是屏上软线的问题不可能全花,只能是一部分.请同仁们交流一下.

网友:
这个不好交流的,屏坏了,没办法修的。。。

网友:
修复可能性不大,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