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码总是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10):
今天收到一块主板测电压正常,不上内存,一直报警,上了内存跑码一直闪是怎么回事.
主板

网友:
怎么闪的。

网友:
是不是精英的板啊!你上内存的时候测量下内存电压会不会跳变。以前修道个就是上内存内存电压不正常。

网友:
月饼
的帖子
闪的频率很快.复位灯也闪的很快,南北桥做了.BIOS刷过了,华硕主板SIS芯片组.

网友:
换个诊断卡试试

网友:
蔡杰赢
的帖子
一般像这种情况都怎么解决啊
蔡杰赢
查工作条件咯!

网友:
内存坏了!

网友:
前排观望中~
jian9369
本来分就不多,别再灌水了!!!!!!

网友:
换IO试试看吧!

网友:
可以先换个自己的内在排除下

网友:
小柴
的帖子
I/O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内存擦超有没有问题

网友:
闪的过程测电压看哪个欠压过压。驱动芯片坏了也会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