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北桥坏?我的判断方法可靠吗?

楼主(2011-06-10):
我有一款笔记本主板,他用的是845GL北桥芯片,我在内存条上对地址打阻值,十三根地址线中,有四个阻值是165,其它的是187,另外的一条内存上,也是有四条线,阻值是165,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判定北桥坏吗?

网友:
其实你也可以用假负载,量北桥也可以啊。

网友:
阻值相差不大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CPU太老了,是个台式机的CPU,它的假负载,我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相差二十多啊?你能确定是正常的吗?

网友:
要是内存槽上面的阻值相差20多的话应该是正常的。你的本现在是不开机还是怎样 要是不跑码的情况下 你可以先加焊一下北桥试试。前提是要基本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应为这种桥空的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修的是dell 1100的本,待机0.06,一开机,电流变成0.07后,又马上恢复为0.06,检测MAX1632的CSH和CSL脚,在掉电时,电流变低,电流恢复后,电流检测脚又恢复正常了。
经检测(用示波器),EC87591,输出了susp#信号,syson信号,第一脚pwrok信号只是一个跳变,就没了。南桥换了,北桥原先检测短,也已经换了。有思路吗?指点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测一下各个电感的对地只、还有cpu供电的各个管

网友:
打北桥对地阻值啊!

网友:
应该查元件!

网友:
阻值正常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意思是你这个本不上电对不?  这种情况要是都没有地方短路,待机3v  5v应该是正常的,你可以试先刷下BIOS不行的换换一个EC试试看!具体情况没有理解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