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800Ultra检25不过~~

楼主(2011-06-10):
      说来郁闷,前面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但用手将显卡轻轻掰扯下又能点亮,但是现在是纯粹不亮了,现在最犯晕的就是这卡上好多管子,IC,无法确定到底是GPU的问题,还是周边某个小件的短路或虚焊问题~~这卡的核心干她妹的还超大,一般的土炮应该焊不了吧!
    见到此贴的大虾们帮忙判别一下,小弟先在这里谢过了!要是有能修此卡的高手,小弟愿意发货维修!

网友:
这卡的核心干她妹的还超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有招没,支点!

网友:
轻轻掰下点亮,肯定是脱焊了,G80核心很难焊啊,我焊爆过,哎

网友:
公版的卡皇,没有好的风枪最好不要乱干,随时会干死她的,通常被干死后表现是核心短路,供电对地阻值低于0.5欧姆就是挂了!!

网友:
没掉件,就烤她“花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9494~~~我现在就是不确定到底是哪里脱焊,不敢乱来····

网友:
不敢乱来是对的,要先检查

网友:
焊工还是很重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郁闷的就在这,好多件,不知从何入手~

网友:
一个一个慢慢 查。耐心一点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及北桥

网友:
话说`弄个烤炉倒是放便点``
不过,显卡也有兼容性问题`换张主板试试也可以`XFX9500GT.有就有这问题`很多板都卡25.但有些一点就过了`华硕的特卡``

网友:
寄给我帮你看看,你出来回运费就行了,不保证能修好噢.PM我你的QQ

网友:
感觉显卡BIOS嫌疑最大,2开头感觉都是BIOS检测不过。刷个看看。

网友:
25我建议你测下27M。看正常不。你那显卡核心脱焊的几率很大

网友:
应该是主控脱了,只要焊工到位,稍微多打点焊油,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GPU虚焊了,无铅的,,土炮时间温度比较难控制,上GBA焊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