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块UG7M-HT pro 的主板 故障是 麦克风没有声音

楼主(2011-06-10):
今天修一块UG7M-HT pro 的主板 故障是 麦克风没有声音  换了个alc 883 还是没有  更新驱动调节还是麦克风的选项

网友:
加焊桥。80%能好

网友:
这板有管网没有,去官网下个声卡驱动,见到几个都是要官网的声卡驱动才能用

网友:
加焊了桥 果然好了 AMD单桥真是太神奇了 什么故障都能出

网友:
哈,今天又长了些知识~

网友:
呵呵· ··这个AMD的单桥就是问题难判断···

网友:
AMD的问题非常复杂,但一般加焊一下桥能解决很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