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好用的IBM T4开机线

楼主(2011-06-10):
DIY好用的IBM T4开机线,维修起来方便,不要反复拔键盘了,如图:

网友(点评):
T4修得多的话是有必要搞这个。一般我一个月就三两台就摄子短一下内存槽金属扣子就行了

网友:
这种坏键盘的座子手头上没有料,,,,想做,可是没料,做不出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第二张图片,看到EC了,PC87392,,,再过来一排排的IC是什么芯片来的,,见识少,猜一下可能会是门电路或者是时钟!

网友:
我都是用镊子直接碰旁边的PCI插槽的铁片。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内存槽还是PCI槽啊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用万用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在开关测试点上短一下就行触发。

网友C:
这样麻烦了,楼上说的对,数字表打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在主板的键盘接口处滑过,机器就触发了(这个是对不知道开机点来说的)。当然你黑表笔直接点开机点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内存槽还是PCI槽啊

是内存槽,呵呵,讲错了,误导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麻烦了,楼上说的对,数字表打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在主板的键盘接口处滑过,机器就触发了( ...

关键你用表笔弄了,你要量什么电压,那你还不是要插回去嘛,假如机器开机一会就掉下来了呢,你有把表笔弄上去,在划一下,在量在划一下,那不是有点不方便嘛,机器弄正常那就还行,有的机器上电一会功夫就掉下来了,那么这个就方便点,你说呢

网友:
既然你做到这步了,一不做二不休,看看我的,好处自然不用说了

这个可以顶。。有创意

网友:
楼上的 做得很好啊 不过我确实觉得没有多大必要 用镊子一滑就开机了

网友:
比较实用呀

网友:
带开关按键的实用,尤其测板子反面的电压时很方便。

网友D:
小黎。现在天才啦。这都会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黎。现在天才啦。这都会搞。

你小子也来了啊

网友:
图中红圈就是IBM T4系列主板的开关触发点,我就是喜欢拿镊子,一头接地,一头轻轻接触一下,就开机的;关机就是镊子一头接触的时间长些。

网友:
10楼做得不错。

网友:
小子,是个人才!

网友:
10楼的开关做的真经典,今天也照着作了一个,实在是太方便了,谢谢楼主的创意加上10楼的完善,这个小开关十分完美,谢谢了,每天都有新的收获

网友:
这开关在T20上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