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主板跑25

楼主(2011-06-10):
今天一个技嘉G61S主板不插内存跑C1插上内存跑25,我量了PCI-L的12HE3.3V供电都很正常,看了别人说的做桥 那个主板是集合桥 我做了2次 都还是不行,不知道是那的问题,求解  呜呜,   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复位灯长亮,不知道看那啊  呜呜

网友:
技嘉的这板好像就跑到25吧!你插个小喇叭看下有没抓到显卡的声音。独立的也不行吗?

网友:
插上独立的也是跑25啦。我就郁闷了

网友:
查上独立的我刚才试了下,C1到C3循环,循环几次才跑到25

网友(点评):
那你看下PCI-E到桥的阻值正常不。有可能还是瞧的问题。你BIOS刷了吗?

网友:
北桥没错,重新植锡试下,不行直接换北桥!

网友:
那就先刷个BIOS看看咯!!

网友:
换CPU。压着桥开机 看能不能亮。力度自己掌握。。不行刷BIOS

网友:
刷BIOS  这个主板的BIOS我都看不见在那呢,不知道那个是, 但是PCI-E到桥的阻值怎么测啊

网友:
我好像也遇到这种情况的:是跑二遍E1然后到26后掉电,换io后好的。你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这个不掉电啊,

网友:
gao 2搞桥哦。吹下来,重新换一个就可以哦,

网友:
俄的技术还行 ,呜呜  到不了道长那个境界啊,俄想刷BIOS  呜呜

网友:
我专修GIGABYE的  你的板子当 25  第一个刷BIOS  不行 你把网卡 拆了 要是好了 就不要装了  。。网卡应该是好的
但是他影响南桥当25
一般是南桥坏的 但是你南桥换过了 拆网卡 7成会好 。。快点拆

网友(点评):
网卡拆了不装好了也不能上网啊

网友(点评):
不会加个独立网卡卡吗?

网友:
白桥 和BIOS问题会出现这种情况哟 。建议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建议刷BIOS   我这修技嘉的主板   大部分都刷BIOS    BIOS的面子大

网友(点评):
同意。技嘉的主板老出bios问题一刷就好。只要检测卡有复位就先刷bios资料10张有9张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好了 就建议你去买个  外接网卡插上使用  要真的网卡那影响  我要网卡本身没有坏的话。。 你是修不好的

网友:
我前天修了一块25,把声卡拆了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网卡下了 还是不行,  我就没刷BIOS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刷BIOS 吧在就该刷 BIOS LE

网友:
绝对BIOS的问题

网友:
你把桥取下来  重新植株

网友:
LZ技嘉的主板一般的问题都是在bios上做文章。但对于你说的挡25的话很不好意意思告诉你技嘉的主板跑到25就应该是点亮了我也是第一次修技嘉的主板时挡25搞了半天还是挡25.最后接上显示器猜揽到是点亮了的。不行的话你刷下bios。技嘉的主板有个通病就是bios资料很容易出错。用编程器重写个就可以了。总结技嘉的主板:只要有复位刷bios10个有9张会好。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点不亮bios怎么刷啊?

网友:
换个cpu看看,查查内存条件吧。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下 不行把网卡和声卡等外设的部分都拆到 显卡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跑25的维修步骤
                      1、先确认BIOS本体是否不良,或资料是否正确
                      2、确认跑25的情况,是在插AGP显卡时跑25,还是插与不插都跑25,如果是插AGP跑25,则重点查AGP到北桥的线路,以及判断是否北桥本体不良。
                      3、量测板载的网卡,1394,声卡等设备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晶振是否起振,并逐个进行更换
                      4、量测PCI到南桥的AD信号及控制信号是否有开路或短路。. V4 W) v* G: x& r
                      5、更换南桥

网友:
刷BIOS,拆声卡,换桥

网友:
楼上的各位不用多说了,这种情况可以确定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桥的问题大些

网友:
c1到c3循环跑三次的话通常是认不到显卡。。。检查下pci-e插槽...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拆掉声卡就好了

网友(2011-07-30):
我也有个档25.但不知道是什么板去那里找BIOS啊?晕

网友:
刷BOIS 搞定。。慢慢的排除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