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31求助

楼主(2011-06-10):
sony cr31求助最开始是插网线没反应,之后换了个网卡插上线获取IP,获取一会就死机了,接收发送都是0,求助高手是怎么回事。
求助

网友:
网卡可能没有换好,检查网卡的基本供电跟频率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地址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