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IBM R31 的神奇故障求解释

楼主(2011-06-10):
邻居小朋友的R31笔记本,用电池开基本正常,插电源开机的话不显示,拔掉的话正常的显示并且已经进入系统。还有就是用电池玩小游戏正常但是用电源的话画面就会频繁卡住。换了我的直流电源一样。当时小朋友告诉我游戏里的小鱼一插上电源就不动了,一拔下就好了,我还觉的他太幼稚了,没想到看了后就傻眼了,怎么下手都不知道,不知道各位大侠碰到过吗

网友:
先把系统换个吧,再裸机跑下。

网友:
换系统没有用的,呵呵,因为没进系统之前插适配器就不显示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同时用电池和外接电源是什么情况
1 如果单用电池一切正常,只要接上电源就不加电:检查保护隔离电路,排除短路
2 单用电源不能开机,只有接上电池才开机:
  A 电源给待机电路供电线路中有断线
  B 保护隔离电路有断路(电源接口损坏,隔离电路的MOS管损坏):用电池开机后接上电源,然后拔掉电池,如果机器正常说明是电源到待机产生电路有断路,如果机器不能正常使用,则说明隔离保护电路有故障。

网友:
没遇到过   慢慢查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同时用电源和电池的,也能加电,也能进系统,就是不显示,然后拔掉就显示了   用电池正常玩着游戏,插上就卡了,拔下就正常了,真邪门了

网友:
看看CPU滤波电容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