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有待机,开关针3.3V 系统3V 5V都有,不触发

楼主(2011-06-10):
华硕K42J有待机,开关针3.3V   系统3V   5V都有,不触发,按下开关针有3---0V跳变,但不触发,电流表仍然是待机电流

网友:
查一下南桥和EC

网友:
补充下EC 是IT8570E

网友:
EC到发给南桥PM_RSMRST#,,PM_PWRBTN# EC发出来的有没有跳变,南桥的工作条件,后面多了去了,EC发出上面两个信号的条件,
还有在华硕的图子最后,找到了时序图,根据时序图修机啊,
PM_SUSC#    PM_SUSB#  TO EC,你得把一些数据弄出来啊,,别人才好帮你分析啊!!!起码喜哥会来分析一下的!

网友:
这么好修的机器...应该是捡便宜了才对

网友:
IO看看是不是挂了,

网友:
ec、南桥都起振了吗

网友:
S5-ON没出来刷BIOS吧

网友:
刚查了下EC工作条件:EC到发给南桥PM_RSMRST#,有3.3V        PM_PWRBTN#有3.3V没有跳变,PM_SUSC#    PM_SUSB#这两个信号没有

网友:
PM_PWRBTN#有3.3V没有跳变
刷BIOS换EC试试看

网友:
仔细查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