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反应迟钝

楼主(2011-06-10):
谢谢大家怎样才能修好呢

网友:
怎么个 迟钝?   是什么样子的呢  请LZ 描述的详细些  这样大家才能帮你啊

网友:
这个是不能修的

网友:
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吗我想知道一下还从来没见到过

网友:
那个屏静只的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事情有点怪

网友:
什么型号的屏?上面样的现象,最好给个图片

网友:
可以修,人工可以修TAB封装的(飞线)。其他机器修(包括人工修不了的TAB)

网友:
我手上都有好多片这样的屏,从未想过能修好

网友:
反应迟钝那能修吗

网友:
我很好奇,没见过  楼主说清楚点   我也见识下

网友:
楼主排查一下是屏坏了还是其他的故障,屏坏了的坏一般不好修的。

网友:
是可以修的,就是不同的屏有不同的修法

网友:
我想出现的现象应该和显卡没装上驱动之前的样子有点像吧一拉鼠标图像一帧一帧的

网友:
那个屏被别人拿走了
我修了好久就没修好 我有一个一样的烂屏比到修就没修好的不好修 哦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怎么飞啊飞那里的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修手机的吧 !!头像用了个6225

网友:
屏内部Y-PCB供电不良,一般要压屏设备修吧,能飞线也可以,不过看你够不够专业了。

网友:
是的!现在也就这是技术活了。。。。没有人会外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