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DSC-N1无法识别记忆棒

楼主(2011-06-10):
索尼DSC-N1无法识别记忆棒,但记忆棒插入电脑却可以正常读取。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量过卡座与排线。都是没有问题,现在怀颖是不是卡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
修好了。。。原来是卡座的针接触不良

网友:
白高兴一场。还是不行

网友:
不插卡能不能储存照片?

网友:
终于真正修好了,首先要感谢一根旧电线。一点强力双面胶。。。也要感谢上天给我一点灵感

合成科技 -2 以示警告

网友(点评):
既然懂得有故障发上来提问,为何不懂将故障修复后的心得说出来??

网友:
错,维修是 真刀真枪 干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卡的顶部,加点东西。。让它顶下起。。。本来就是卡的接触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