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电流跳,压U一边能亮,加焊不行

楼主(2011-06-10):
HP 4416 AMD,裸板上U内存,电流1.2-1.4不停跳,上散热片压北桥的位置电流变化到1.8-.-1.9-2.1亮机了,心想就北桥问题了,加焊不行还是一样现象,重装植珠,没用,换了一个良品芯片,现象还是一样的.后来不加散热片试压U靠北桥的位置亮机了,心想误判了,座子问题,加焊CPU座后还是一样,哎,现在没有头绪了.昨天试了好多次,都是压U的一边电流起来就亮机了,今天 再试电流起来到2.1后回到1.7 1.8的样子又跳到2.1,不亮机了.

网友:
没有人回答啊.用CPU打阻值卡,测没有异常,和一样的料板比较的.

网友:
应该是COU、坏的把   怎么不换个式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了半天没找到啊,头痛.

网友:
换个U试看看

网友(点评):
是的,确定换个U试.

网友:
虚焊 换U吧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AMD CPU 内部出了问题,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
AMD的板子座子都爱坏的啊  加焊不行就换了吧

网友:
这台机器最后的结果还是U不良,机器已经还给客户了,因为催的急又一直找不到U试机,所以加焊了U座,后来不得已焊上诊断卡,可以跑码,内存不过,打两个内存槽到U都有开路的情况(估计加焊U座导致),这时遇到一个HP CQ40的机器,上U试也是用手压着有时能正常显示,不压不行。真见鬼,AMD的U竟然有压着能用不压不行的。

网友:
就凭AMD U的高故障率  本不用做这么多动作的,这个机器是可以直接跑码的  楼主应该一开始就请出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