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的4411S不上电

楼主(2011-06-10):
  接到本子用电流测待家0.4大电流..拆机摸网卡烫手拆掉网卡待机0.02.按开关电流0.03.量更大电感没触发时+3VA和+5VA正常.按开关后又出了一个+1.8V而且电压还不够.只有1.55V.于是就从转换电路入手.测南桥发出的SLP_S3#_3R对地短路.加2.5V电压烧机EC具烫后拆掉EC.测SLP_S3#_3R还是短路.无奈在烧吧南桥也烫手..不知道有没有误判.请高手指教下.如需截图请说明需要哪里的图..

网友:
大家支持下呗.SLP_S3#_3R开机确实是高电平的.我用2.5V烧这个信号.应该不算是错判吧..唉还是还板吧,坏了这么多...

网友:
换南桥吧,雷击的机器一般南桥都会坏啊,

网友:
南桥发烫。只有继续拆了

网友:
拆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算了,拆是能拆下来,就是焊不上去.决定换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拆了,只要判断正确南桥挂了就行了.没技术换没工具没桥.

网友:
你不一定要换板啊,把你的主板拿给别个搞维修的去修,说是经销商,以后有修的机器个他修,别人不会收你高价的,150到头了,关系好100就可以了,换板不值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也有上家的,上家技术还是很强大的.100我估计下不来,坏的东西太多.网卡坏了,EC坏了南桥也坏了.老板想换板.我就无所谓了..

网友:
手上也有碰到这样的,雷击的,南桥 EC全坏了 - - 网卡也坏了,现在全换上去了,能触发,不过好像有点小短就是电流上不去,整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近又遇到一台雷击的网卡坏了,CPU电源管理芯片发热,南桥旁边一个芝麻管击穿.不能触发.没修直接发给别人修了.这机器的时序搞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