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各位哥哥了,

楼主(2011-06-10):
一台精英775主板测试卡跑CF,各个点供电正常,小弟是新手,请各位哥哥给个思路吧,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
搞哈BIOS有关哦,压哈CPU座,看看有效果不

网友:
刷个 BIOS看看啊    。。。

网友:
同意楼上,不过具体你还是发下型号。还有是一触发就挡CF,还有有跳一下?

网友:
同意二楼说法 先压压CPU座 在刷刷bios 这种情况基本都能搞好

网友:
CF是COMS电路 部分故障。具体检测RTC电路

网友:
你把故障现像说清楚点,才能大致判断问题所在呀。不过ECS的板子,大多焊座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刷过,就是小弟有的不解,放上U旁边电容就会断,会不会是CPU座的问题,请道长指点

网友:
放上CPU,旁边电容就会短路   小弟是新手,有啥说的不对的,各位哥哥不要笑话哈!

网友:
不是短路,是U的阻值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