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测12V和5V电压

楼主(2011-06-10):
经过朋友们的指点,我的740N终于折开了。现在故障是点不亮,指示灯也不亮,折开后,发现由两块板子组成,一个带220V插座的应该是高压板吧,另一个应该是驱动板(上面有屏线),看了很多贴子说要测12V和5V,但不知道怎么测,测什么地方,测了之后,有无电压,又该如何下一步判断?请高手指点,谢谢各位了

时间:23:36
谢谢各位了,这个电源带高压的板,测量如下,高压板到驱动板上标有15V 5.1V的地方均无电压,输出到屏上标有650V的地方也无电压,测450V大电容的引脚电压为24V左右,测变压器周围的几个D102 D103电压为24V左右,测周围ZD101 ZD102的电压为24V左右,再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大家了

网友:
偶也是新手,测通到驱动板上的那条排线任意一端。驱动板供电一般是5V。12V是通到高压那边的,不知是不是这样,请高手纠正。

网友:
电源板和主板连接线那个接口 ,一个表针接地,令一个挨个侧着试试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组成    测12V和5V   一表笔接地 另一表笔  接在  变压器后面连接的 12V和5V的 整流2极管的脚上面

网友:
不会的话不要乱侧容易炸机

网友:
很简单 !找驱动板和电源板连接处  可以测得 12V

网友:
找个维修店吧 显示器里有高压 是有危险的

网友:
请各位高手再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