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 GC开机不跑马

楼主(2011-06-10):
我这有块主板是精英945 GC通电后电开关不跑马,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电开关就是不跑马,再点下复位就开始跑马了,但是跑到C1就自动重启,重启后又是不跑马。这时又点了下复位奇怪了又出现以上症状!郁闷了,到我第三次点复位是开始跑马通过了,再开机就正常了!第二天再试又跟第一天一样。。。。。。。唉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不行的话就查查内存供电。

网友:
压下桥试试     有可能是那里虚旱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程序错乱引起的,刷新BIOS程序

网友:
换个Io蕊片试一下哦,我以前有修到过一片,后来换个IO就好了

网友:
杀IO  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以前修过这种问题,最后是加焊CPU座。但具体还是要看你测的结果咯。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现在得板桥太爱虚了

网友:
焊桥、问题这么多。估计是桥了

网友:
楼 上说的都对,修板子,不外乎就是I/O,还有就爱虚的桥。个人感觉不会是BIOS问题

网友:
检查SB的两个信号是否正常,SB可能性大

网友:
C1重启刷BIOS换IO

网友:
加焊南桥,南桥虚焊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