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X CMOS显CPU高温

楼主(2011-06-10):
朋友拿来这旧机,说是最近运行速度慢,需要解决一下。先做基本的处理-硬盘重新分区完后,重装系统;硬件清灰;板卡擦金手指,CPU重上导热硅脂。处理完后感觉比以前好一点,但是还有点感觉异样,在系统里就有时会一顿一顿的,不知道为什么。

想想,CPU还是P4 2.4G的,要不给升级一下吧。拿了个P4 3.06G的CPU,刚开始开机在POST的时候还提示不支持CPU的微代码,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刷上新版本的BIOS程序,不再显示这个提示了。(  具体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8339-1-1.html  )

由于是刷BIOS文件,进CMOS几次,但发现问题来了。硬件监控的项目里,用P4 3.06G的CPU,原装的散热器,温度要在60多度,虽然用手摸散热器表面是有些热,但不烫手。难道是CPU高档了些?换回原来的P4 2.4G,也是差不多,开始郁闷了。如果说,手摸散热器不烫没什么关系的话,那手摸给CPU供电的场管烫能说明关系吧。

开始从网上订散热器。这个说是富士康给HP订做的,下面是全白铜,上面象螺壳一样的,风扇在里面,全速的时候有4000转/分钟。因为全速这样的速度噪音比较大,接了个减速线,结果效果不理想,P4 3.06G还在60度左右,把减速线去掉,温度能降到55度左右,但噪音上去了。

慢慢的又想到热管这个技术上去了,再从淘宝上找,找到这个玩意。以前买过个AVC  775的热管,外形跟这个有点相似,效果不错的。这个是浙江 台州一个叫东泰的厂家。从包装来看,这东东应是仓库积压货。怎么安装上去研究了20来分钟,结果......效果很不满意,手放到风扇对面去,基本上感觉不到风,风扇吹出来的风,都被散热的铜叶片给挡了。在几个散热器中,这个价格是最高的,效果却差不多,而且还是从东北发过来的......

最后还选了这个AVC的,全铜的。当时卖家说是静音的,结果全速时也有4000左右的转速,噪音还有点高。理想的状态下,在59度左右。

换了这么几个散热器,温度为什么还这么高。后面还用了个C4 1.7G的CPU去测试,用的AVC全铜的这个,温度居然也有45度。其实到这里也能看得出来,这CPU高温,跟CPU本身没有关系了。

从朋友那借了个红外的测温仪来,发现这主板两相供电,其中一相供电的场管的温度要高得多,比另一相要高出10多度。实测温度到60度左右,个人认为主板所报的CPU温度是有些接近实际的温度。

最懒的方法,将RT9241和RT9602全部更换,仍旧高温。将高温的一组场管更换,还是高温。CPU插槽旁边的6个6.3V 1500电解电容更换还是高温。获得RT9602的DataSheet如下图:

主板实际上是RT9602第4脚,即LGATE1出来的这组场管高温。更换过RT9241的第12和18脚相连的电阻。RT9602第4脚出来的一个贴片电容。这两个控制芯片周边的电阻元件都已经测量过,正常的。已经陷入郁闷中

再发2个上P4 3.06G CPU时实测的电压数据。

可以看到RT9602的第4脚电压比第7脚要高出0.2V多,着重查了第4脚后面相关的电路,为什么第4脚电压要高,实在没有结果了。

网友:
补充一下,VID线路应该没有关系的,上不同的CPU,有不同的电压组合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