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35AX不认显卡!大伙给看看!

楼主(2011-06-10):
一个双敏UP35AX主板,不认显卡。一长两短报警。
测得显卡上的供电1.3V 显存1.8V。显卡到别的机子上试机正常。
测量主板PCI-E插槽旁边的32颗电容到桥一端的阻值,有两个偏低。分别是C296 对地为42,C297对地为32.其它对地都为322.
电容另一端到PCI-E插槽对地阻值都为无穷大。
是不是桥挂掉了?
大伙给我瞅瞅。谢谢了。

网友:
新手,求高手出现。

网友:
压下桥   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压桥不是看是不是开路呀。现在好像的短路啊!

网友:
不用压了 就是桥的问题 轻微短路 拆下打桥上面的那两个点和焊盆的阻值 如果还是短就是桥挂了 不短可能是珠子连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