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00闪灯求助

楼主(2011-06-10):
  手头有两块DELL 1000 版号:DAOFX2 来时都不触发  、修好后发现新问题 (两块板子同样的问题):

插内存上槽(JDIM1)全部OK 、可以正常显示    ;但是插下槽(JDIM2)点不亮机器、大写灯长闪烁    .....

        1: 更换过CPU 、问题 涛声依旧啊
        2:加焊过内存槽子 、还④不行...
        3:压住CPU座子 、貌似还是不行
        4 : 额  、是不是只剩下刷BIOS啦   ???
手头暂时没编程器    、 请教各位大虾      、  还有那些原因会造成这种问题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占喽编辑  :这板子貌似跟DELL 1501一样的吧    ?
                    补充:不亮时、内存供电是正常的  、还有不亮时 电流上到1A1左右 、大写灯狂闪......

网友:
北桥吧   可以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 、AMD CPU      内存是归CPU管理的好不好    、  桥工

网友:
    米 人 踩 ?           论坛就这么对待新手丫    、    唉   、伤心

网友:
查查供电  电路!swqewwqewr

网友:
遇到HP的有过这种情况,后来还是换了CPU,内存插了N次总算是OK了,只不过用原来的U怎么整都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 囍哥 指点

网友:
DELL挑内存的,你同时上两条,互换看,点亮,进TEST测试模式,TEST 内存设备

网友:
北桥加一下,,我很认真的说刷了也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