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尾狐 芯静320 ATX电源怎么修

楼主(2011-06-10):
九尾狐 芯静320 ATX电源,不接主板时紫线电压4.4V,绿线5V。插到主板后,绿线电压基本正常,紫线拉低为二点几伏,开机键为1.5V,不能触发。短接绿线后,除紫线和开机键仍然很低外,其它3.3V、5V、12V全部足额正常,风扇转,这好像是辅助电源电路故障,没有图纸,怎么修啊?另:插上电源后待机下电路板中部有一个色环电阻温度很高,约80度。这种破电源一边太高大不能测量,到对面去测又对不准,真TM难弄。

网友:
看300V电压正常吗  看你待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大电容的电压只有160V,不对吗?补充一下,待机时有嘶嘶响声。

网友:
你要测试对地方哦 大电容式串联的 要测试220V整流二极管输出+ - 端  300V以上为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了一下,是316V,是对的。现在开关键和紫线都是2.94V,绿线4.3V,不能触发。

网友:
按理说2.94V应该可以触发了,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
紫色线一般要5V才行  断开IC供电 修待机电路 反馈取样  把待机电路的电解全换了在找故障。

网友:
两个大电解电容貌似有漏液,但液体是干的,也看不到漏液部位,完了换掉再说。

网友:
把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换了看看,一般就好了。

网友(点评):
你的看法是对的,我开始没有重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测试点,是不是在两个串联的大电容的+ 和— 两端的 300v 直流电压呢。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找不到+5VSB的直接来源,用得最多的好像是7805三端稳压器,没找到,还有哪些产生方式呢?

网友:
SB部分变压器出来不就整流管了,再是滤波电容了,稳压了。
线路一跑不出来了。关键你要判断SB部分是初级还是次级故障。
是初级的三极管,电阻,光藕,次级的稳压,滤波都有可能。要你自己去量才行。

网友:
找到副电源的开关变压器应该不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才受一个帖子的启发,紫线电压不足是因为滤波电容怀孕,又打开壳子看了一下,+5VSB的470UF滤波电容确实怀孕了!虽然不很明显。将+5VSB的两个滤波电容已经全部拆下来了,明天买两个装上去,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5VSB有两个电解滤波电容:470UF-10V和220UF-16V。为什么要用2个电容?用1个容量相当的电容代替可以吗?这个不太明白。

网友:
换两个滤波电解电容后好了,能触发了,进系统测试正常。感谢张定文师傅和其它几位师傅的指导。
在网上买了100只不同容量的电解电容,好可爱哦,圆圆的,针脚长长的,还很便宜。用电容表测了一下容量都基本合格。换上后立即解决问题。这一下子所有的十几元费用都出来了。

网友:
整流二极管出来加电容叫整流滤波。 在加电感电容组成叫LC滤波。

网友:
这个老师没有教过你吗?小容量的电容滤除高次谐波、大容量的平滑低频纹波。。。

网友(点评):
应该教过,忘记了。

网友:
复习了一下基本的整流滤波电路,有点忘记了。^_^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奇怪啊,那两个大电容的四个引脚我怎么交换测量也测不到300多伏的直流电压,在整流二极管上却能测到。

网友:
在划红圈的两点,可以测出310V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看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点评):
你慢慢睡。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两个 电容  但是只有一个电容负极接地      也只有一个 接正极    一个电容正极以另一个负极相连  所以你要是测电容的两端是只有155左右  是正常的   真正的300V 是要测另一个电容的正极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