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E浏览器看视频 都分成了上下两部分

楼主(2011-06-10):
有啥办法解决吗?
浏览器

网友:
玩其他的时候是不是也出现这种现象?
一般可能是驱动的原因.....

网友:
是显卡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用其他浏览去会不会呢,flash升级一下看看

网友:
昨天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看电影没事,系统重装了还是这样,不会是你吧

网友:
在视频那右击鼠标,在设置里把硬件加速关掉。重启下ie应该就行了,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上面我都是过了 我的事服务器主板 两颗 AMD275的CPU 可能是这的事吧

网友:
不过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