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120UF可以用100UF代替吗

楼主(2011-06-10):
HP W1907
故障现象不通电
原因
连接电源接口的保险坏
滤波整流桥坏
450V 120UF大电容轻微鼓包

换保险和整流桥后正常开机
但是偶尔会有水波纹从下到上滚动
换450V 100UF电容后正常

但是手上只有450V 100UF(原机120UF)大电容
请问这样稳定吗
现在试机一个小时了。。。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都是用100uf/450v的

网友:
没有问题的,用150UF的也可以

网友:
稍微小点没事得,我们也这么干

网友:
谢谢楼上的
那样我就放心了

网友:
没问题的  只是时间长了会欠压的

网友:
没问题的。电容差个百分之十没事的

网友:
最好是换一样 或大一点的

网友:
完全可以用的  放心好了

网友:
见过不少,有好些板子也就用个68/450V的

网友(点评):
是的 以一般17寸屏全部功耗来看 68u/450v也都够用了

网友:
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做滤波是可以的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的,只要耐压一样,120UF,和100UF差不多了。

网友:
300V的滤波电容,对容量的要求不是很高.120UF和100UF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幅度相差不超过20%都可以的。

网友:
这个电容47UF以上都可以。

网友:
说时间长了会欠压的是那里说的呀?没有听说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