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h40 认硬盘 不引导

楼主(2011-06-10):
版号 d23i  故障现象 不引导 看到硬盘转接线有短线情况 连好还是不能进系统 图纸和板不照  偶尔能进系统 硬盘转接口是40 转44 的

网友:
还是这个线的问题,这个线的材质很差,你去售后定一个吧

网友:
硬盘连接排线坏啦,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
订个排线吧,我遇到两台是这样子的。第一台我南桥都换了好几个还是没有用。后来从垃圾堆里找到一个排线换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