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67

楼主(2011-06-10):
此机器待机 0.01触发4秒钟后跑到0.45 不动 用手触摸晶振跑掉1.2几 怀疑晶振 谐振电容问题 换了还是不行 后来换了南桥也不行 ,看论坛说是通病没有解决方法郁闷了 坏了CPU后的NEC大电容还是老样子 哪位高手帮帮我啊??
cpu
通病
解决方法
三星

网友:
网卡也换掉吧

网友:
LZ我手就有一台机子是一摸一样的不知道咱解决啊

网友:
显卡换早就换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二楼为啥说要把网卡换掉

网友:
我有一台,是CPU芯片控制开关3。3V开关电压没有。强加一个电压上去,CPU输出0。9V、还是不工作。正在郁闷中。

网友:
RTC你还没看,还有晶振有波形没,别摸一下有反应就怀疑他

网友:
RTC 看了好多遍 晶振 谐振电容 都换了
这个是1.0的图纸 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