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945主板和这块硬盘不兼容吗?

楼主(2011-06-10):
一个客户拿来一台主机,外壳打开了的,说有时候开不了机,叫看看是哪里接触不良,接过机子看了下是技嘉945的主板,先用电源测试仪测了一下电源,一通电就有很大的啸叫声,我说你的电源有问题,客户说那就换吧,我用了一个好的电源接到主板上,开机可以正常进系统,看了下CPU的散热风扇转得很慢,在系统里打开监测软件看转速才286转,CPU的温度到了86度,客户在一旁也看到的,我马上关机,用手摸了一些散热器,的确很烫,告诉客户你的CPU散热器不行要换,他说可以正常转呀,我说是转得太慢了,我说这样用会CPU温度过高会自动关机的,会把CPU烧毁,悲剧的事发生了,我想再次开机让客户看CPU温度和CPU风扇转速的时候,机子不跑码了,汗,不会是CPU烧了吧,装上我的CPU也一样不跑马,判定是主板坏了,用我的主板点了一下他的CPU可以亮,我说你的主板坏了,他说刚才可以呀。我说你刚才也看到了,CPU的温度这么高,你那来的时候也说有时候开不了机,这是不稳定的机子,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坏呀,在这里说了很长一段,最后客户理解了,要换板,报了价客户砍了价,认为可以就开始换板,用的是工包945G的主板,用一个普通的新电源,还有一个猎鹰的风扇,把板子,电源,风扇都装好,开机,因为客户原来的也是945主板,就打算不重新做系统了,把驱动打一下就行了,再次悲剧,不能正常进系统,看了提示意思是没有硬盘引导,刚才是可以进系统的,硬盘应该没问题呀,到BOIS里看可以正常识别到他的WD并口的80G硬盘,启动项里第一项也是硬盘启动呀,奇怪了,先不管那么多了问客户硬盘有没有重要的数据,客户说没有,用U盘直接进PE,看了一下分区都正常呀,用DiskGenius重新分区,GHOST玩系统,重启还是一样的提示,再汗,说实在的现在的天气的确热,难道硬盘真的也挂了,把他的硬盘挂在我的另外一台机子上,马上出现熟悉的系统部署界面,结论是硬盘没问题,难道是我给他换的主板有问题,(我的主板已经是全部做系统进行全功能测试好的),我拿了一块我的三星硬盘接上去可以正常进系统,结论是我的板也没问题,就是硬盘不一样,我找了一块和客户一样的WD硬盘接上去也可以正常进系统,狂汗中。。。。难道是主板和硬盘不兼容?,打算给客户用另外一块板。心想不能被这个问题搞倒,下次再碰到这样的问题那怎么办?

网友:
冷静下来分析了一下,是不是这块硬盘BOIS里的模式设置有问题,进入Bios里看到硬盘识别是在Third IDE Master (第三并口主盘)上,因为这块板上有一个IDE和2个sata,识别成这样也很正常呀,这样设置就是不能从这块硬盘启动,这样就不明白了,看有没有办法调到这块硬盘识别在第一并口主盘上试试,我看了一下在设置硬盘模式里有一项可以让接口的排列顺序颠倒过来,设置好之后重新启动可以正常进系统了,我再把刚才的设置还原用我的三星,和WD硬盘也一样识别是第三并口主盘上,但能正常进系统,这很奇怪,不管了,就把硬盘模式里接口的排列顺序颠倒过来吧,就这样交货了。

网友:
重新分一下区 用纯净版的安装版系统慢慢一步步装  不过分区之前 用DOS工具箱里面的MHDD修复擦除一下硬盘 还有分区 装系统 不要用GHOST 应该可以搞定 我试过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重建MBR就行了。

用DISKGEN或者FDISK /MBR

网友(点评):
我第一时间就是这样做的重建MBR,没有用。

网友:
没听说过硬盘不兼容的、只见过BOIS里设置错误的

网友(点评):
的确是BIOS里没设置好,这种问题我还第一次遇到。

网友:
LZ你没看见“starting ontrack”吗,DM。。。。其他的我不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样的原因。

网友:
你那个客户真好

网友:
6楼说的是正解。这个硬盘初始化有ontrack,即硬盘的BIOS在ontrack上,放到后面就认不到了。

说来话长,你看得懂更好,看不懂也只有这样了。

网友(点评):
多谢张先生提点,我一直没有用过DM,所以不了解,要好好学习呀!

网友:
DM里按下面的顺序
(A)dvanced Options -> (M)aintenance Options -> (D)ynamic Drive Overlay -> (R)emove Dynamic Drive Over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