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独显--因特尔CPU965---加焊后--0.22-0.26四秒-掉点-

楼主(2011-06-10):
同主题----因特尔CPU965
HP--V3000独显---加焊后--0.22-0.26四秒-掉点-
以前加焊没出现过问题啊。。。唉----
而且加焊后--有一次亮了结果 就出现0.22-0.26掉点--屏幕闪一下。。。。

网友:
现在各电压都正常吗?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看显卡短路了没有,加焊完显卡最好测一下组织,正常再加电

网友:
拆了重做一下看看。。

网友:
显卡有可能短路了

网友:
量一下显卡电压吧,这板很多加焊显卡电压就没了

网友:
CPU 座虚焊了

网友:
为什么喜欢加焊呢,干吗不重新植珠做或者换了,生平最讨厌加焊了,返修高,还要不上价,每次一听到客户说,老板给加焊下显卡50够了吧,

网友:
0.2几应该CPU都没有工作啊,起码有一路电压没有起来,是不是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可能是显卡或者显存短路了。。。

网友:
测量都不测量,就直接加焊,哎,杯具,电流这么小,不知道是本来就这样,还是加焊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没做好,还是CPU电压没有上来,重植球做吧,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这个还没有看过座子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