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860开机正常过一会关机不开机

楼主(2011-06-10):
神舟优雅HP860开机正常过一会关机不开机 GM45北桥+IBM南桥+NVG96显卡EC是KB3926

网友:
而且BIOS程序老丢请老师指点

网友:
开机键 ,电压泄放电路,休眠开关可以考虑 下

网友:
温度  温控IC  查下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还有开关板估计也是板层微短路,一接上开关板NBSWON#的上拉电压就被拉低到1.几V。

网友:
可能是BIOS到KBC之间断线了,或者测试点氧化了,接触不好了

网友:
楼主能说得详细一点吗?这样更好帮你分析啊

网友:
看南桥的问题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