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机器E5500刚开机50度。。风扇花20买的北极狐

楼主(2011-06-10):
主板是七彩虹P43。。风扇特意买的散热量大的。。。硅脂加了不少呢!!

网友:
很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的AMD的开机才30度

网友:
晕死我了,就这风扇你涂满硅脂也热,上个红梅3试试,我都不信它热。
20块的风扇要啥效果,扇叶能转就行了。

网友:
20的风扇不知道差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神马北极狐?都是浮云!换个超频三或者九州风神,酷冷至尊散热器!垃圾杂牌!本人用超频三红海标准版,默电超到3.75G稳定30多!满载不过50多度!

网友:
应该正常!

网友:
能正常用 还管什么 ℃啊

网友:
20的风扇还真没用过,不过能用的话先用着吧

网友:
差不多吧   不放心的话取下来上硅胶

网友:
E5500就是温度高。。或者你上I3好了,才差多点钱?

网友:
硅脂加多了不一定有好处。风扇买个青鸟3就好了。散热挺好的

网友:
导热胶不加太多了 适量最好了 而且我觉得你那个温度很正常啊

网友:
我现在给客户装机就是用的青鸟3的  散热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
20元的风扇不错了,我一般装9元的九州风神,E5500这么大的处理器当然温度高哦,50度很正常了,换E2200温度肯定不到50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換I3就得主板一起換了;如果現在用的是2代內存那也得換

网友:
很正常啊*。。。。。。

网友:
只要系统运行正常就行 20的风扇效果就这样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硅胶加多了不一定有好处,没什么问题就使着嘛、、、

网友:
很正常的。Inter的还好,要是AMD的达到六七十度都是正常的呢

网友:
50应该算正常的英特的发热本来就比AMD的高

网友:
E5500 CPU 50多还是有点高哦,我装的翻包的风扇那么差待机才40左右,室温35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