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一块G31MV-K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6-10):
情况如下:这个板上C D低档的CPU就会提示不支持这种CPU然后马上关机,换上E3300的CPU后,CPU供电出来大概三秒左右吧,CPU供电就没有了。。。三秒的时候就刚好跑到D2不动了,到时去量就没有CPU供电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下子就没有了供电。。
但是用低档的CPU可以全跑完有显示,不过就显示不支持这种CPU的英文提示。。。
奇怪。。。。。。

网友:
换其他CPU呢。板子支持吗?这样的你可以在没有CPU供电 的情况下检修各个产生VCORE的条件。

网友:
马上去量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看满足没

网友:
换个CPU,查管理芯片。

网友:
没有CPU核心供电的时候去量,CPU电源管理芯片,的32脚EN/VTT 这个脚没有电压,,
有核心供电时这个脚电压为2点几V的,,,相连一个电容,把电容换了还是一样。。
不知道这个32脚 EN/VTT 是不是启动脚呢。。。。如果是的话我把正个板都刮了一遍都没有找到去往那里。。。。。郁闷啊。。手头上又没有CPU电源管理芯片RT8841,,所以没得换啊。。我觉得低档的CPU电压出来了,应该芯片没有坏吧。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
期特高手解决中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解说一下呢。。。。现在处于郁闷当中。。。。。能求到思路或者方法。。。

谢谢。。。。

网友:
刷个最新BIOS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