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1-06-10):
IBM  R50E   认不到硬盘    怀疑硬盘坏了   换个好的可以用   但把硬盘放在别的机器却可以用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你放的是什么硬盘  存在兼容性吗   供电是否有  摸下电击是否赚  最快了

网友:
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没改好硬盘模式哦    要不南桥又问提

网友:
量IDE接口各个引脚

网友:
量各引脚电压正常否,5V才带得动,3V就得飞~

网友:
把主板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
清空主板BIOS   还要清下机器的静电,机器带静电也会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