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和我讲一下ATX电源的辅助变压器是怎么工作的啊!

楼主(2011-06-10):
最近在修两台ATX电源,两台都是辅助电源变压器无输出电压,看了好多网上的教程,还是有很多地方不懂,请大家帮忙给我讲讲!下面是其中一个个电源的图纸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辅助变压器T3的输入侧有两个绕组,上面的一个绕组是连接高压部分的电路,测量有105左右的电压对的,但是下面的绕组是怎么有电压的啊!网上教程上讲是产生感应电动势,我对这个概念很模糊,这感应电动势是电压吗?用万用表怎么测量啊!为什么我实测两个抽头的对地电压都是95左右啊!而且输出侧没有电压!请问大家这个感应电动势是左右测量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应电动势就是电流流过变压器,把电能转化成磁能,磁场有磁通量,感应到下面的也有磁通,然后磁能又转换成电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还想问一下上图的场管未导通,辅助变压器的反馈绕组会产生高压电动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场馆不导通不行,场馆是导通 截至这样来回周期性的变化。g级是个脉冲的方波,控制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次谢谢了,我的电源310左右的直流电压肯定没有问题,就是辅助变压器老是没有电压输出,我怀疑场管根本就没有导通,我是个新手不知道怎么判断场管有没有导通,看了网上讲测量各个极之间的电压,我怎么测量各个极的电压都差不多啊!还有救是从图上分析加在场管栅级和源极间的电压正常时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
你所说的辅助电源应该说是待机电源,是一上电就产生+5vSB待机电压,本身就是一个简单的自激式开关电源,t3的主绕组,q3,r4组成主开关回路,r3,r5,r9,zd1组成启动回路,t3的反馈绕组,c10,r7组成反馈回路,d3,r6,c4,c34组成脉冲吸收回路,q4,c9,r8,r17,d5,c8,r16,u1,u2,r30,r27,c11,r19组成+5vSB误差电压的取样(u2,r30,r27,r19)反馈(u1)放大(q4,d5,c8,r16,r17)回路,其中图上d5,c8,r16画错了应是从反馈绕组限流(r16)整流(d5),滤波(c8)供电给u1的4脚,还有r16,r7的阻值应该不对。

网友(点评):
太专业了,敬仰呀

网友:
加在栅极是脉冲信号,控制开关管导通关断的,万用表测一般是很小的负电压,次级无输出,如果开关管不热,一般是启动回路,反馈回路或q4问题,如果开关管热,就是开关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能不能和我讲一下R9 和ZD1的主要功能啊!其中ZD1型号标为18C应该是18V的稳压管,因没有找到合适的就用12C的12V稳压管代换,不知道会产生影响吗?
“图上d5,c8,r16画错了应是从反馈绕组限流(r16)整流(d5),滤波(c8)供电给u1的4脚,还有r16,r7的阻值应该不对”我对比我修过的电源,这一块好像是不太一样,不过实物真是这样的!

网友:
讲一下昨天的维修进度,将T3换掉场管换为K2645,R4换为2.2Ω,R8换为45Ω,ZD1换为12C,Q4换为C1815,D7、D9烧换为FR105、FR103,上电后测量+5VSB从1.7V慢慢开始上升,大约升到3V左右保险爆,上述R8、D7、D9其余全坏!大家给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再问个问题上图的D7、D9也就是辅助变压器的二次侧两个整流二极管都烧了,用什么参数的整流管合适啊!我手头有FR203\FR205的行不行啊?

网友:
谁能告诉我上图的C18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吗?是不是滤波的作用啊?除去这个电容上电会不会烧U3啊?还后现在U3的Vcc脚对地怎么只有9Ω的阻值啊?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啊!

网友:
这电源已经修好了!改日上传照片!

网友(2014-03-01):
各位大师:大家好!我对辅助电源的工作原理一直理解不来,请问谁能帮我讲讲辅助电源开关管工作一周期,初级绕组、反馈绕组、次级绕级的工作电流是怎么变化的,万分感谢!

网友:
看看刘建强的视频就知道了

网友:
我修一个辅助电源把2N60C开关管、18V稳压管、2N60C开关管漏极电阻、稳压三极管都换了,就是无电压输出,用灯泡串联,灯泡常亮,就是查不出原因,请问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
请问怎么在发贴时上传电路图?

网友:
这种东西实在是没有维修价值了现在。笔记本主板还有点维修价值。修修玩玩是另一回事情。

网友:
我对电源一窍不通呀~~~~也正在学习呢~~呵呵

网友:
看一ATX电源原理了,找一下找不到找我

网友:
感应电动势就是电流流过变压器,